明基PB7205有花屏,有亮丝,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23):
故障现象如图"请教什么问题??

网友:
跟笔记本电脑的显卡问题很像。会不会也是那个大的DLP芯片虚焊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芯片

网友:
屏换过了???

网友:
先处理下屏线,再排除是否是驱动板,不是这两者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液晶板子,线。

网友:
只能告诉你,这种问题,和DDP1000屁事都不关。别乱动DDP1000,那玩意十分容易做死的。这个问题是PB7的通病。完全可以绝对精确到某一个元件出的问题。几分钟就能修好。飞几条线就行了,不用换东西。至于那一个元件出的问题,这个就不公开了,稍有点DLP投影机电路原理结构技术的基础,都能查得出来。

网友(点评):
兄弟,很久没见你冒泡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就喜欢看你回帖,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