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只 只 响

楼主(2011-03-23):
           接到一个戴尔品牌电源,特殊体型的。  拆开一看,四个输出边上的电容鼓包,
换完,再测量下肖特基和13009之后插电,空转一切正常,接上负载风扇转一下就停,并且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短路保护的现象, 按经验先换2个大电容,还是不行,故障一样。
接着查IC附近的取样电阻和旁边的1815,都没什么问题。{取样电阻或1815老化失效会导致IC保护}
           最后找到13009旁边的两个小电容,换掉之后搞定了,

网友:
是不是两只蓝色的瓷介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

网友:
是不是 变压器的声音哦   要不就是线路中有打火的

网友:
耦合小电解电容,0.47-4.7UF/50V。

网友:
50V1UF的两个电容

网友:
50V1UF的是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