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

楼主(2011-03-23):
开机挡第一画面图片如下

bios也刷过了,

在补充下,我是裸板试机,什么都没接到,内存,cpu 都换过了,这个板拿过来就是挡在检测画面,代码跑50,我以为是bios的资料坏了,于是我就把bios刷过了,刷了之后问题还是一样,座子,北桥,我都加焊过,声卡,网卡芯片我都去掉了,也是一样,内存排阻的阻值我也打过来,没有问题,真的是很纠结啊,现在想把这IO换掉,但是手头上没有技嘉的IO,大家说说改怎么弄啊,
在发张大图上来,

网友:
CPU换低一些试试有用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已经换过了

网友:
硬盘线  光驱线  网卡等周边设备排查下  ,有时我遇到光驱坏 或者 线有问题也这样, 主板上能不用的外设,一个一个试

网友:
试试查下主板上所有的接插件,如光驱线 光驱  硬盘线 硬盘  内存  独立网卡等等

网友:
可以当是潮湿那样去烧烧吧。。。试试。。呵呵。。特别是北桥那一边。。。

网友:
换条DDR800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没插,集成声卡,网卡,全部都干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换过了 两天我都换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了,两条都换过了

网友:
换CPU,拨内存槽,压北桥,加焊上拉排阻,查看北桥到内存槽之间有无断线,掉件。放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开机档画面的板子,后来加焊北桥好了,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北桥加焊下 !!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拔了~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好看看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试看

网友:
诊断卡代码走到哪里了,有可能是集成显卡出问题了,我今天遇到一个IDE硬盘线接两个设备,采用长头接设备,短头接主板的,停在0075处时间很长,后来发现是检测硬盘的时间过长,拔下硬盘后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代码停在50上,我什么都没接,裸板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板。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我IO我也换了,也是那样。IO我应该可以帮你排除了。。其他我认为该弄的我都弄了。都没好  。。当时客户急要,没办法跟他说南桥坏了。

网友:
兄弟期待,坚持,期待你的成果,有什么要讨论的随时找我,晚上10点多,我一般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