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5D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3-23):
ONDA NF5D主板,不加电。换过晶振,谐振电容。开机引脚电压正常。只有用万用表,一支表笔接地,用另一支点开关,才可以开机。高手给解释下什么原因

网友:
跑开机电路试下

网友:
开关排针电压正常吗

开关排针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查地线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