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10本本开机到0。47掉电

楼主(2011-03-23):
DELL V1310本本触发开机到0。47后过两秒钟掉电,是不装CPU的时候,是祼板触发的,但是上假负载后,触发还是到0。47时候过两秒掉电,,请问应查些什么呢?是不是要查一下,开机的时候,CPU、南北桥、显卡、内存的电压都测一下,有没有电压全部出来?请高手指点?3V和5V待机都有的,是仁宝代工的板号是LA-4231P

网友:
建议还是拿到专业维修的那去吧

网友:
上U 和内存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
你把CPU何内存装上去看看,看看CPU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有的AMD的CPU不上会掉电,有的高端CPU不上也会掉电,这正常啊,所以上CPU 和内存试试会不会掉电在查其它问题

网友:
装上CPU掉电不?

网友:
cpu 内存 全加上 还掉电 查电压 信号 都有吗

网友:
DELL的特点的不过CPU掉电,过了CPU掉电,过了内存掉电,不过显卡掉电,过了显卡就不掉电了,希望能帮到你。我只是一个新手。

网友:
0.47 明显缺电压    查供电    看看哪组缺电压  顺着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