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时出现一条黄色的竖线有图

楼主(2011-03-23):
机子”SMART,型号:dl71 141寸,看PPS网络电影时会出现一条黄色的竖线,《线条只出现在电影播放模块上》每次看不定时的出现,不看PPS网络电影其它操作一切正常,播放本地电影也很正常。

补充内容 (2012-4-5 13:27):
是播放器问题,重装也不行,连系统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PPS~不行就重装系统,再装PPS,如果还有,那肯定就是片源问题

网友:
可能是播放器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看到过 看蓝光电影 看了屏幕局部花屏  但拿来跑3D 又不花

用别的软件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是播放器的解码问题

网友:
和硬件的关系不大。 先排除软故障。

网友:
我也觉得是软件问题~!

网友:
好像是软件的问题吧,不是看PPS才有的吗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软件问题
1,黄线会随着全屏而变宽变长
2,其他播放器不出现
3,看黄线底端,他没有贯穿全屏

网友:
这会不是屏的问题。你换个屏试试。会不是你没仔细看在其他亮的背景下没发现。

网友:
i你杀毒试试看,我遇到一台台式机其他全部正常,只要用PPS看电影,网速卡,用迅雷看电影没问题,后来把硬盘拆下来用一个正版的杀毒软件查杀出事是一个硬盘什么病毒,查杀后全部格式硬盘就一切正常了,那个机器搞了我一个多星期,把我都差点要修疯掉了。

网友:
像是贴了茶色的高温胶带!
这个毛病怪得很,

网友:
这个绝对的软件问题``重搞系统再说吧```

网友:
软件问题吧

网友:
99.9是软件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一定的和我说下。

网友:
先砍了系统看看吧

网友:
碰到过,是软件问题.

网友:
LZ这个只是设置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把显示的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把硬件加速给拉到禁用3D那就行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软件方面的问题占打比例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还碰到过就是只插usb鼠标不能用的,最后确诊也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重装PPS。再更新显卡驱动,最后重装系统,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先装个系统 看下 ..这种我见过的百分之90的都是屏的问题 建议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驱动重装哈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