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固态电容能用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替代吗?(有图)

楼主(2011-03-23):
爆浆了
能用这个替换吗?

网友(点评):
你这是假电解电容。

网友(点评):
上面如有防暴紋是鋁殼電解電容不是固態電容

网友:
你的这种不是固态,固态是不会这样爆的,他也是电解电容,随便换吧。。。

网友:
换了个马甲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能的   耐压 容量差不多的都能代替

网友:
把电解电容做成固态电容似的。换吧,注意耐压和容量就行

网友:
只要型号能匹配就可以换了。

网友:
注意耐压和容量 大小差不多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
只要个头不碍事。没问题呀。

网友:
主要耐压和容量一样就可以, 区别就是固态的电容用的时间长些
而电解电容用的时间段些。

网友:
只要换上的电容不影响散热片或者其他的就没问题。

网友:
哥们    要是要好点最好不用

网友:
这种电容,本身就不是真的固态电容,我遇到过16V470UF的,直接用普通电解电容换掉,OK了。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换吧,你那个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肯定可以了,只要参数一样,差的固态电容,还没有好的电解电容好呢。

网友:
顶上打叉的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耐压和容量差不多就可以  还要注意下长短  免得太长了  不好安装在机箱里面

网友: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