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留步

楼主(2011-03-23):
小弟接到一块板子 进过水 没有明显进水的痕迹 听客户说键盘进水了 进水后直接拔电了 不是自己掉的 现在是开机通电 电流跑到1A左右掉电 待机正常 南北桥显卡 都有微热 小弟是新手不知从何下手了 听说这是微短路很难找哦 有师傅帮我分析下 谢谢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我遇到过,我直接把南桥给换了。看起来很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维修思路:1.先检查插得电源和笔记本的本身的是否一致 2.检查CPU供电 3.检查3V. 5V单元电路供电 4.检查超级I/O是否虚汗等啊

网友:
最好先把键盘拿掉,在看看,把BIOS电池放电。。。

网友:
看是那块进的水
在重点查查那块的电压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电路了,把电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