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大家好,小弟请教个问题,我在跑一块华硕主板开机电路,在电源插口周围没找到开机控制三极管,测16脚(绿线)是直接通道IO芯片(w83627dhg)的一个引脚,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由IO芯片内部的门电路直接把16脚电压拉低来控制开机的?也就是说是没有开机控制三极管的!

网友:
也可以这么说 但华硕板一般都有防伪芯片 也要看看

网友:
什么意思,请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也不懂,说说,的确有些机子,跟本找不到绿线pson 开机控制三极管,而我买的一本书上所以有atx绿线,都说有接三极管。我了个去,我几块主板都单桥的,更是头晕。

网友:
像这样的板,有可能是io直接控制的,不过,你也可以在北桥边哪城有空的区域找一找,应有一个芯片,哪个上面通常有一个ATX的字样的,或P开头的,这个就是防伪。

网友:
开关-IO-南桥-IO-ATX

网友:
先看看板上有没有防伪芯片,如果有的话防伪芯片也参与触发的

网友:
那位给说一说防为加南桥的开机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