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配驱动板问题,找不到屏幕型号?

楼主(2011-03-23):
才买了个组装液晶,把驱动板烧了,本来都是好的,只怪无电源我就改在12V电脑主机电源上,,烧了个SE 141ES   !在淘宝买好驱动板可是要烧驱动型号,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型号,在此求助大家有熟悉改面板的朋友告知下型号,,先谢了!
我后来拆下液晶背后的电路板发现有日立字样和日立的芯片等,,,,,还请大家帮分辨!

网友:
屏正面有没有字啊,边上。

网友:
如果没有型号标签的话,就看看数据线接口处有没有引脚定义标识。

网友:
我看见了是CA51001-0147

网友:
屏幕是多大的 ?可以用鼑科2621的

网友:
看一下屏是多大的,刷个通用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