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菜鸟老弟与BIOS的故事

楼主(2011-03-23):
故障主板:GA 8VM800M-775 (威盛芯片组)
故障现象:点不亮
修复故障是一个曲折坎坷的经历。
前天客户拿来一主机,就说显示器不现实。经过同事的判断,确定为主板的问题。把主板交给另一个同事修。当时我不在!
同事发现主板的775针脚歪了3根。而且歪的很厉害。同事小心翼翼的拨针,拨好了2根。还有一根针段了,无法修复。
他就将CPU上上。主板顺利点亮,但是自检的时候死机。再点主板,已经不跑码了。随便他怎么弄,都不跑码了。期间他做过北桥 换过IO。涛声依旧。
今天接手此版。他提议让我换座子。
拿到此板后,外观有些乱。用眼都可以看见775CPU座断了一跟针。查CPU定义,是跟接地的 ,所以断的针应该没关系。
CPU,上电,不跑码。电压都基本正常。(此处的不小心,导致后的故障)  压桥 压座都是老样子。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BIOS。取下来,从官网上下了一个新版本的BIOS。刷进去,依然不跑码 。
难道我的思路有问题  ?从新考虑 ,还是觉得BIOS的可能性最大。
不死心,又去官网下了一个最老版本的BIOS,耍进去。第一个CPU不跑码  第2CPU不跑码   第3CPUC1 。嘿嘿。看样子有希望哦 。定睛一看,原来一开始就跑C1C1前面都没代码。从这个状况来看 ,既然有一个CPU能跑C1。是不是证明CPU与北桥 北桥与南桥的总线都没问题呢。那值得怀疑的还是只有BIOS。不甘心。又找BIOS ,最新的BIOSF9版 第2的就是F7版。于是我又下了个F7版本的BIOS。刷进去,现在连开始跑C1的哪个CPU都不跑码了。
什么原因呢  ?  抽根烟,思索好久 。望着电脑,突然发现他以前的BIOS和我下的3BIOS大小不一样。他以前的BIOS512 kb
C1的也是512 kb 但是不跑码的2BIOS384 kb的 。大小都不一样,而且又没有填充 ,刷进去,肯定不跑码哦。哈哈,问题好像是找到了。我以前刷BIOS都没遇见需要填充的。所以对填充不是很熟悉,咨询”饼哥“得知  填充的原理是1M20000.他以前的BIOS4M的,现在新版本是3M的。通过填充刷写了F7版本的。
上电 哇靠  不跑C1  但是跑D0 ,而且不上CPU也跑D0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10.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501.png
仔细观察,IO有还几个脚虚焊的。从新焊接以后。上CPU 内存。
哈哈,终于亮了。
哈哈,别高兴太早,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
亮虽然是亮了,但是卡在自检那里不动了。
这里就开始走弯路了
一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然后继续刷了个F9版的最新BIOS。依然是卡在那里不动。拆网卡, 灰心又意冷。
以为内存有问题,不兼容(我有2根内存  前面用的是内存1 还有一个内存2)  于是我换了内存2测试。结果另我大吃一惊 内存2居然花屏 (插的是集显), 内存都是我测试用的,肯定是好的,北桥被干过,肯定也没有虚焊什么的。  于是老老实实的又测供电。
CPU电压 正常
桥供电  正常
总线供电 正常
内存电压 2.366 不正常 (又找到问题了!)
观察内存供电的方式。如图
首先我把2个电容取了,依然如此。把Q1换了个 居然电压越来越低  2.0V  又换一个。电压终于好了2.5V
维修到此结束!
顺利自检
顺利进系统
曲折修复,走了太多的弯路。

网友(点评):
花屏在没有显卡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内存部分电路

网友(点评):
支持原创文章,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每次看老弟的帖子,都有收获~呵呵
不过最后发现内存电压有问题,确实开始有点不小心了

网友:
电容造成供电低的几率很小啊

网友(点评):
他是管子坏了

网友:
BIOS的故障还是没看懂。

网友:
楼主内存供电电路图中的Q1是什么管子呀?型号是什么?望告知!

网友(点评):
型号不记得,就是个普通的场管。

网友(点评):
普通的场管。型号没看

网友:
" 填充的原理是1M填20000.他以前的BIOS是4M的,现在新版本是3M的。通过填充刷写了F7版本的"说得不够清楚哦,以前的BIOS是512 kb,现在的是384Kb,那384KB的填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填充类似 乌鸦喝水的故事。呵呵

网友:
怎么填》?这个问题真的是要注意了,能仔细讲解一下吗?多谢

网友(点评):
给饼哥打个广告,去基地,饼哥告诉你怎么填。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填?

网友:
维修电路部分说的很好,而且还有测量点图片,那就更好了,对新手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是BIOS部分说的有点玄乎了,感觉有点故弄玄虚。改天我遇到这种板了,我来试一试,是不是一定要那个所谓的“填充”,才能刷好BIOS。

网友:
填充是不是核心技术?如果不是还请大侠告知!

网友:
我明白填充的原来 但是不清楚填充的方法啊

网友:
都有收获~呵呵

网友:
bios 填充,神糊的感觉。

网友:
楼主的精神维修精神值得发扬,耐心很好。刷了那么多次BIOS

网友:
你同事也没发现内存电压有问题,最终你通过各种迹象找到了它,大师级别了!

网友:
其实填充就是3M 的bios需要填充,,就是bios芯片上面写的是 49lf003 之类的。

网友:
BIOS填充该怎么修改? 就拿你这个来说

网友:
请问楼主和饼哥 填充是不是 比如 BIOS是四M的 犹豫你下的只有三M所以得把它填充到四M之后BIOS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基本上 就是这个道理 就比如乌鸦喝水

网友:
"1M填20000"是什么意思啊,对这句很是不解。

填充是在前面填还是在后面填,填什么东西呢?填0还是1还是别的,请指点

网友(点评):
用编程器 一个是3M 一个是4M。填FFFFFFF

网友:
太有才了 BIOS容量不一样 都能刷 呵呵

网友(2011-07-19):
bios的大小要注意,asus的比较多

网友(2012-05-09):
内存的2.5V也连到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