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取显卡是用的多少温度呀?

楼主(2011-03-23):
楼主取显卡是用的多少温度呀?

网友:
楼主是在问自己吗,哈哈
要看有铅无铅的了 热风和红外的温度也不一样 实践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发帖按错了,
无意中按了回复边上的那个“发帖”

网友:
有铅的200度开始融化 无铅的225-235度左右吧

网友:
我一看这标题就觉得“囧”,取显卡只能参考某一个温度,实际精确值有很大的外在因素影响的,比如芯片的大小锡球的大小,PCB板铜线路分布的密集程度,外界的环境温度,PCB板本身的预热温度等。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掉焊盘烦恼了。温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在感觉,感觉到了,取芯片自然就没烦恼了。不是人家告诉你一个温度数字就能解决的。还是要自己多练习。

网友:
不同的工具,同时间不同地方有温度的差别,都要考虑的

网友:
楼主在哪里 呵呵  温度都是相差不大 的  仔细观察看锡球亮晶晶 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实测线看看了!180以上有铅   220以上无铅!

网友:
灌胶的温度还要高一点

网友:
囧 我没看到过有谁能在180和225之间能把桥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