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不稳定曲折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23):
接到一台ACER 3680 ,客户说开不起机,加电测试,发现有待机0.03A不触发,大致检查后跟客户说南桥坏报价350把客户打发走。拆机裸板加电,按一次开关没开启,再开一次竟然开启了,而且一路跑马外接还点亮了!关了再开就一直正常了,拍打南桥,IO也没看到异常,心想又捡到了,装起跑一天3D都没问题。第二天客户来取机时竟然又开不起了,按多两次开关就能开机,而且开启后就一切正常。郁闷把客户打发走继续修吧。 在论坛看到有人说时开时不开的换晶振,把南桥和IO的晶振一起换了,放几个小时测试还是一样。开不起时发现开机键到IO(W87541V)有触发信号,
IO第171脚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只有0.3V,无触发。IO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判断IO不良,找到一片好的w97551(可与W87541代换)换上,还是一样!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这机器BIOS参与开机的,到官网下了最新的BIOS刷好,第二天测试还是一样!不过有时可加电到0.36A停住,这时检测发现IO第155脚给南桥的RSMRST#信号已经发出,但南桥返回的SUSC#,SUSB#信号为0V(正常为3.3V),
检测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难道南桥芯片有问题?上BGA换了一片全新的GBM南桥,冷机测试竟然还是一样,无语了,实在找不到头绪把板子丢一边放了两天。今天没事把板子重新拿来看,把BIOS芯片加焊一下竟然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放冷就不行了,用风枪加热一下BIOS芯片就正常了,
原来的芯片是SST39VF080,找不到一样的芯片,经查MX29LV008CT可代用,
用编程器把官网下的BIOS资料刷好,换上测试两天没问题,故障修复。
原来是BIOS芯片本身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IO第171脚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只有0.3V,无触发。
这时检测发现IO第155脚给南桥的RSMRST#信号已经发出,但南桥返回的SUSC#,SUSB#信号为0V(正常为3.3V)

请教这和BIOS由什么关系?

网友:
不错 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被找出来

网友:
应该BIOS不正常时,,,第171脚也不会有信号发出吧

网友:
请问在主板不正常时还能测出南桥它的时钟复位吗。求解答,还是在主板正常时测的。

网友:
够隐蔽的故障啊。。。。

网友:
我们看不懂电路图的改怎么办啊

网友:
分析的很细心啊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都是头大。细心。

网友:
这个故障楼主是牛B呀

网友:
不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
楼主给力,维修就应该这样,百折不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子IO本身没有资料,加电后通过读取BIOS的资料来定义某些脚的功能,即BIOS不正常导致IO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的时钟可测它的32.768晶振起振正不正常,它的复位就是IO第155脚送来的RSMRST#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网友:
S3 S5信号无电压跳变 这些大多要查图纸的 累人的很    换BIOS还要找芯片 还要刷  和维修习惯有关系  刷习惯了经常刷  我很少刷这东西的  编程器都上锈了

网友:
听君一席话,圣斗士念书!!!
谢谢!~~

收藏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