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 系列怪病!

楼主(2011-03-23):
前几天,接一东芝M200  M212 的机器,,开机能显,自检报错:
resource conflict   -- pci  motherboard
bus : 08     device: 06    function :00
每次都是这样,按了F1  重启,按 F2  设置,无论怎么设置,都是这样,到官网上,下了最新版本的BIOS ,刷进去了,还是这样,,去掉了所以外接设备,裸板开机还是这样,,按M 系列通病,给他加个电容,也还是一样,,有哪位朋友修过的,请指点下::!!

网友:
看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资源冲突造成,最近是不是装了什么新硬件(看起来像是网卡、串行总线和存储控制器出现了资源冲突),或者硬件出现了问题,可以使用排除法测试是哪个硬件的问题,将新装的设备拔下来、更换插槽位置或者在BIOS里禁用掉,另外可以在BIOS里面看看PCI资源分配情况,BIOS中具体查看位置要看看你用的是什么BIOS,一般来讲,找到Resources Controlled By、IRQ Resources之类的字眼就是了,设置成为Auto即可。这里只是给你一个思路,具体操作就看你了

网友:
有没有无线网卡,,,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二位的指点,我资询了东芝售后,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除了所有的外接设备,只有裸板,,重写了BIOS ,还是那样,,真是晕了,可能真的是主板芯片了,,回头再试试,有什么进展我会和大家汇报的

网友:
网卡声卡PC卡都排除了么??有结果要通知哦哦```

网友:
终于修好了!! 有同样故障的,,我们再交流一下!!

网友:
最终是什么故障楼主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