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没有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1-03-24):
3月23日今天收到同行拿来了一块HP540 英业达 板号:6050a2216301-mb-a02二修裸板,首先目测主板没有发现进水 缺件,只有u12和u21加焊过,通电前测了一下主板没有严重短路,然后开机通电,电流跑到0.226a停顿2秒以后掉电后在反复,实测1.25v 1.5v v1.8v vccp电压都有只有+VCC_CORE没有,测U12工作条件, 37pin vcc零点几伏(心想有戏),此脚是+V5A通过R614 10欧过来的,测r614阻值有1k多了,测cpu端对地阻值只有十几欧,估计是芯片短路过流造成R614阻值增大,于是找了一个芯片把R614和u12换了,阻值对地有152欧,可是上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在侧U12供电正常,1pin EN脚没有电压,EN是由PWR_GOOD_3提供 ,于是查图纸看了一下,PWR_GOOD_3是由U24 LM393电压比较器7pin输出的,在测U24工作条件: 8pin+v5a  6pin由2VREF作为基准5pin只有0v,5pin是由+v3s和+v5s并联经过r393分压的来的,应该有3.几伏电压才对,因为其他电源芯片都已经正常工作估计不会存在其他并联PG信号拉低,在侧+v3s和+v5s都没有再看U24 7PIN的上拉电阻一端也是用+V3S做上拉的,也是没有电压,思路清晰了, +v3s是由+V3A通过Q41N沟道管子过来的,测D极有3.3伏 G极GATE_3S信号只有0v,所以Q41没有导通,再顺藤摸瓜吧, GATE_3S是 由南桥AG23pin发出SLP_S3#_3R信号控制Q54和Q43导通得来的,SLP_S3#_3R有2.84vQ54导通,但是Q43(pnp结)没有导通,实测Q43b极有19v,而E极只有9.23v所以Q43没有导通,在侧R781另一段+VBATR有19v,原来是R781电阻阻值增大了,竟然有100多欧了,于是找了一个2.7k的电阻换了上去,在上电开机,电流一下跑到0.6A又跳到1.12A,接屏后久违的LOGO出现了。因为没有相机,所以没有办法拍电阻的具体位置,如果看到此贴的朋友遇到同样机器同样问题,不妨可以直接看看R781电阻,也不用绕这么一大圈了。

6050a2137901-mb-a04 HP 540 HP6720S双核机.zip

网友:
更正一下,R781阻值增大后是变成100多K了,正常阻值应该是2.7k。不好意思

网友:
呵 呵!高手哦要是我遇上这板子估计得换板了

网友:
楼主 怎么看他是NPN 还是PNP 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呀!看三极管是什么结还不简单呀,你可以根据旁边的电路分析它应该是什么结呀!或是看图纸里边的箭头指向B极(PNP)还是指向E极(NPN)

网友:
chinaupro -5 兄弟 不要灌水呀

网友:
思路清析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模糊中清晰

网友:
这款机子我最近修了几台,也是无CPU供电,但都是D19坏的,严重的是短路,一般是漏电。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清晰的思路,平时多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加上长期的积累

网友:
上次也看到有个兄弟发帖 也是这方面的原因,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呀adp3208的

网友:
补充下这机子cpu也爱坏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与楼主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高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