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不跑CPU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今天 遇到一块戴尔D600的,是迅驰二代的CPU,855pM的北桥,ICH4的南桥,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全满足,南北桥的的主要几个供电都量了,BIOS是参与触发的,听说参与触 发的BIOS是打不出来波的。现在就是不明白,不跑CPU大家都量哪些条件呢,还有内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全打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啊
cpu
戴尔

网友:
DBM南桥非常爱坏,可以多测测南桥周边的信号

网友:
不太好修啊

网友:
压一下网卡试试, 大哥 D600 是迅驰1代的,不是2代! 你搜索一下这种的机器的相关故障N多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