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电源真的好难修的?

楼主(2011-03-23):
  这几天自学修了电源。发觉哪种339和494组合的电源都容易学些。就是现在一些单芯片的电源不容易修好。都是待机电压正常。绿线电压也正常。就是一短接芯片不触发。外观也没有什么电容损坏。300V直流供电正常。到次极就搞不懂了。真郁闷。。
  今天又修块单芯片电源还是和上回那块电源一样的问题。是块迅雷350的垃圾电源。主IC是SD6105D待机电压4.9V 绿线电压是4.6V。我测量这IC待机时各脚的电压参考如下。1脚是经过一个电阻接绿线。20脚是芯片供电脚。紫线是经过一个电阻接20脚供电。参数如下待机时:
1 PSON 4.60
2 V33   0
3 V5     0
4 OPP  0
5 UVAC 0
6 NVP    2.57
7 V12    0.5
8 OP2   2.29
9 OP1   2.29
10 PG    0.11
11 FB2 3.66
12 VREF2 2.51
13 VREF1 0
14 FB1     0
15 GND
16 COMP 0.30
17 IN      0.16
18 SS     0
19 RI      2.33
20  VCC  4.95
   短接绿线后各脚供电为

1 PSON 0.32
2 V33    0
3 V5     0
4 OPP  0
5 UVAC 0
6 NVP    2.57
7 V12    0.55
8 OP2   2.29
9 OP1   2.29
10 PG    0.11
11 FB2 3.66
12 VREF2 2.51
13 VREF1 0
14 FB1     0
15 GND
16 COMP 0.30
17 IN      0.16
18 SS     0
19 RI      2.33
20  VCC  4.95
  没有变化。我用SG6105DZ代换后还是一样。只是用短接绿线时。第7脚有1.5到0.5的跳变其它无任何变化。。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还是老问题,你查了紫线电压5V有没有?
多跑跑紫线线路。

网友:
紫线一开始就有5V待机辅助电源应该没有问题。我不是说了吗。。有紫线5V也有绿线4.6V就是一短接绿线就不触发。我触发时测量了一下12V。发现触发时12V有0至5V跳变应该是芯片保护了。就是没查清什么地方引起的保护。没查出来。。一次开关管和二次稳压二极管我都拆掉测量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芯片没有振荡,无驱动输出。

网友:
紫线有的。。绿线电压也正常。就是一短接绿线。12 V  5V  3.3C 都从正常电压一下就变0了就是风扇转下就停。。不过短接时一接一开风扇也跟着一转一停的。。

网友:
换掉了一个坏电阻在SG6105旁边的。110K的。。就出现风扇转下就停了。短接就转。转了就停。在短接还是老样子。

网友:
风扇一转就停,你重点检查输出的肖特基三极管,有可能哪一个短路了,应该是短路保护。

网友:
你查查3.3回馈的那个A733(或A1015)!应该是那个三极管管了

网友:
很明显是电源保护了。主芯片没有坏,重点检测12v、5v、3.3v输出。你可以反复短接绿线,看哪路的电压过高。重点怀疑12v。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最后还是没有解决,期待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王老师从哪里能测量出哪路电压过高的。。

网友:
我有一块2005Z的到现在也弄不好

网友:
我怎么没先到那 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