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亮一下然后又关,无限重复

楼主(2011-03-23):
主板点亮一下然后又关,无限重复

网友:
是北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确认电源正常,然最小系统法确认内存,显卡等故障部位。主板的话说清楚主板型号,好让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哥哥的北桥加焊碰珠了吧。

网友:
哥哥,你就撂一句话出来让大家和你玩捉迷藏啊,你也说说什么型号主板,供电多少,你自己有没有修过什么啊

网友:
还是你想讨论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这是反复重启的故障,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有鼓包的,量一下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一定是不正常的,你要查所有供电,如内存,桥,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