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灯泡维修的一次经历

楼主(2011-03-23):
今天弄了一台三星纯平17寸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

拆开机器,发现保险管已经断了。测量后面的整流桥,好的。旁边的压敏电阻也是好的。

于是将断掉的保险管拆下,接上一灯泡做测试。通上220V市电,发现灯泡反复的从亮到暗(并不是灭掉)。

小弟不会修电路,特问,高压部分是否还存在短路的故障?

网友:
有没有把消磁绕圈拔掉??????????拔掉再试.

网友:
把线圈的插头拔了也一样,反复的从暗到亮的闪动(跳变)。

在灯泡到最亮的时候,能听到电路板上有个很小的声响,然后灯泡就暗下去了。

网友:
量下行管是否损坏

网友:
换了个DP904C,还是老样子
郁闷了

网友:
现在将大电容也换掉了,还不行啊

网友:
有没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这是正常的,装个保险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表明显示器是好的、
直接上保险就好了

网友:
90%的CRT电源,接灯泡都会跳。

90%的LCD电源,接灯泡不会跳。

网友:
呵呵,我是初学者,以为只要是高压部分,接上灯泡,这样跳变是不正常的。

网友:
前几天把这显示器扔一个店里,店面写着:专业硬件维修  笔记本芯片级维修。
今天看到前面的回贴,于是去把显示器拿回来,过去的时候,里面的伙计还有老板都说:这显示器修不起来了,高压区烧得很严重,这显示器还是扔了吧。还指着绿色的压敏电阻问我,是不是把它弄短路了?

NND,就算修不好,也把机器给组装回去啊,整个散着的,心里已经不爽了。机器
拿回来,接上灯泡一试,还好,老样子,没有让他们弄出新毛病来。想想前面朋友回的贴,于是找出个同型号的玻璃封装的保险管子装上,一咬牙,一通电,显示器亮了!现在接上信号仪在烤机中。

越来越看不起这家店了,上回让他们修几个档次好一点的ATX电源也这样子,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和感情。

不过有点想不通,这显示器好好的,为什么会烧保险?由于三星原装的保险管是陶瓷封装的,所以不能象玻璃封装那样可以看到里面爆成什么样。也是这次我走弯路的一个原因。

网友:
目前烤机2小时还正常的,应该没有问题了。
郁闷的爆保险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