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开机4秒 掉电,掉电且可继续触发

楼主(2011-03-23):
478+945PM+ICH7
接南汇分店一板,故障为掉电,板子拿到手上之后,首先目测,无明显修动过的痕迹,上电开机,电流上到0.8A 4秒之后即掉电,按开关又可继续触发。
掉电可分为缺电压掉电,负载短路保护性掉电等,前者掉电之后可以继续触发上电,和本故障很像,后者掉电的话。一般需要重新把下电源才可以继续触发,
言归正传,此机器待机没有3 5VSUS 电压,只要线性3.3VEC,南桥提供待机电压,按开关之后,通过D触发器,产生VSUS_ON信号,开启电感3 5V 电压,所以按开关之后,电流从0.007-0.02,之间会停留一下,然后马上上升0.8A左右,在此测量全板子电压,发现供电全部正常,且CPU供电芯片已经正常发出PG信号。修到这。故障有点棘手了,既然不是缺电压,为什么还要掉电呢,负载有问题?下面准备维修经过是一段惨烈的。就不提了。。。。。。。。
因为开机4S掉电,我怀疑南桥坏。GBM 的桥,老爱坏(先BS下自己,条件都不查就乱来!)悲剧降临了,A8J 的板形状大,而且,反正最后是做变形了,南桥好不容易换上去,一通电,傻了,故障还是一样,继续完美掉电,后来差点吐血三升。
好了。既然换桥无果,还是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了,此机器触发采用门电路唤醒南桥,如图
开关脚接在Q47S级按一下能拉低到0V,然后找到D40正极,咦,怎么触发了一直维持在0V 呢,我草,故障就在这,PWRBTN# 电压维持0V 4S ,南桥将强制性关机,找到问题就好办了,目光苗到Q49. 这个管子导通的话,将会持续拉低开关电压
为了判断故障,我直接把那个Q49拆了。,这下。不掉电了,但是也通电不跑马了。悲剧,南桥白换了,不知道那个KBCRSM信号是什么意思。查阅资料,次信号是EC 发出来,
具体作用就是。检测CPU 是否插入,换句话说,即使插入CPUcpu不跑马。也会造成掉电。这就是故障的所在原因。
既然不跑马的话,先刷个BIOS先,刷了BIOS 。电流直接上去了,点屏量机了,晕了
得到的经验就是,不要轻易动桥,还有。板子比较大的时候,注意BGA PCB变形塌陷等
我的维修血泪史啊。。。。。路过记得加分。

网友(点评):
4秒掉电和立即掉电是不同的。不跑码通常会4秒掉电的。主板如此。

网友(点评):
kbcrsm是键盘鼠标的唤醒控制器 是在休眠的时候唤醒机器的

网友:
4秒掉电:1检查开机针是否无电压。2修不跑码故障(华硕AMD平台)

网友:
貌似华硕的机器有很多都是开关那里出问题。。

网友:
掉电, 无论多长时间, 在做桥之前应考虑的:
1) 各DC状态,2) PG状态, 3)清cmos和刷bios,4)cpucore,5) EC控制
最后才是BGA. 凭个人喜好

网友:
经典啊,经验之谈啊。

网友:
休眠后唤醒(不分S3或S4)可分为两种
(1)由键盘按任一键经EC发KBCRSMKBCRSM 透过切换线路将PM_PWRBTN# 拉LO 发送到南桥南桥将SUSB# 或SUSB#&SUSC 发高,SUSB# SUSC# 将后续电压开启完成唤醒动作
(2)由PWR_SW#透过切换线路将PM_PWRBTN# 拉LO 发送到南桥,南桥将SUSB# 或SUSB#&SUSC 发高,SUSB# SUSC# 将后续电压开启,完成唤醒动作

网友:
A8J    还有个毛病,  卜加电, 也刷BIOS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一快A8J的板子,IO附近进水了,IO到BIOS的焊盘全部腐蚀掉,3V5V没有,花了很长时间去啃,最后决定刷BIOS试试,结果好了。A8J的板子太容易变形了,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
思路太强了

网友:
不开机 没3 5V 不关BIOS 的事情吧,bios是直接挂南桥。且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2012-05-22):
有没有看刷完KBCRSM这个叫位恢复是低,?因为这个是GPIO脚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