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 2600XT 256M DDR3显卡装不了驱动

楼主(2011-03-23):
显卡能点亮并进入系统,用GPU-Z检不出来上面的内容。打开GPU-Z软件上面全是空白,请问这块显卡是BISO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我是第一次修显卡。

网友:
什么是GPU-Z大家都不用这个的

网友:
两个情况:1.核心没加好     2  。有断线,或者是零件(电容、排阻)损坏

网友:
BIOS程序有问题或显卡ID不一样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