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TA780GM2+开机卡死12V画面,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3-23):
映泰主板TA780GM2+开机卡死在系统自检信息画面,有个光标12V:处一直闪动,如下面,
但是测量主板12V供电是正常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有修过些故障的老师,指点一下思路

是BIOS问题,今天用热拔插方法刷了个最新版的BIOS就可以正常用啦

网友:
想刷个BIOS看看,但是又没有8脚芯片的编程器

网友:
南桥可能虚焊

网友:
是不是 别的东西坏了 导致的 比如光驱....
既然能亮 板子就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键盘能用吗? 能进BIOS吗?

网友A:
bios没有检测到+12V电压

网友:
BIOS自检12V电压出错,测的是哪里的12V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检测到+12V电压

这12V该往哪查,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还是不查到原因...

网友:
这问题还真复杂,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

网友:
修好也不说下是俺问题??真不厚道

网友:
BIOS 先刷下吧。还有硬盘数据线也会卡机

网友:
先排除主板CPU以外的所有接插设备吧

网友:
所有设备已去除了,只装上CPU和内存,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个人见解,重点排查死机时候内存核心以及vtt供电是否正常?接下来是否要扫描内存了呢?上次有台机就是卡到内存检测那,结果被我发现其电源的3.3v输出偏低。。

网友:
这板之前不亮机,清过CMOS,就可以亮机,但就是停在12V检测界面

网友:
拆下主板,清空BIOS再试试,

网友:
我之前修道一块主板不翻屏   后来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给你的一样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1-04-24):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啦,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