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0主板U座

楼主(2011-03-23):
这个910主板775针的U座本来要个图给大家看下的,图片大了,无法上传。情况是这样的,在测试电源管理IC时,万用表的针不小撞在一起了吧,就看到U座里面就爆了一下,把我吓了哈,幸好没有上真U,不然就完了,把假负载打开看,U座里面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烧的黑呀,报废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是保险电阻,还是个热敏电阻。怎么代换????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的意见,已解决,这个但电容不装也可以用的,只是我那个电源IC无控制G输出,换IC解决。。

网友:
那个不装好像也可以用,应该是热敏电阻把,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在其他775做的主板上面拆个装上去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咋帮你看啊

注意CPU电压吧,还是先上假负载再上真U

网友:
可以不装上的,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装我试了的,U供电上下管G级都无电压,电源IC坏了吗????没坏之前U主供电,测有3。65V,这个不正常的吧,是一代的内存。

网友:
IC应该也报废了

网友:
还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电阻,可以有什么代换。。。

网友:
不用装可以用

网友:
o(︶︿︶)o 唉  楼主是但电容啊

网友:
楼主那个爆的 是个旦电容

网友:
钽电容,我也是这么认为,感觉不装的话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测测一边是否接地  接地的话找个电容换上去

网友:
看符号是个电容,不过应该是电源IC挂了

网友:
是钽电容,本体标示"100 634EfD"
手上刚好有这片板子

网友:
多为电容,随便找个U座内的电容就OK啦
电压IC换掉再说

网友:
我以前也爆过,是华硕的主板,一般华硕和技嘉的cpu供电短路容易爆,你可以找一下代换。不幸的的是我的cpu还挂了。呵呵。。。

网友:
你看电路板上樯标的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的图片,知道了,我没有这料板,但电容,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
那个是带保险的胆电容 可以不装的

网友:
电容。短路大电流坏控制ic了。。

网友(2011-04-25):
不装照样可以用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