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WD笔记本盘磁头卡死解决方案

楼主(2011-03-23):
  故障现象:进入BIOS里认不到整个硬盘的型号和相关信息;用耳朵靠近盘体并伴有轻微的滴滴声无寻道声音。
  故障经过:浙江省移动舟山普陀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电话咨询说是自己的笔记本在关机后第二天无法启动系统;客户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拿到当地的电脑维修商去装系统;结果对方告知硬盘存在故障;客户焦急万分,盘里有很重要的文档数据需要及时处理。所以客户很着急的找到了我们数据恢复中心。通过检测以后告知客户数据是可以出来的,这时客户才松了一口气。
  解决方案分析:这是一块WD 120GB的笔记本盘,首先拿到硬盘后不要盲目的加电,一看(主要看电路板的芯片是否被烧蚀以及标签是否完好无损);二加电后听声音(主要听盘体及磁头的寻道声);三进入PC3000确定判断故障。在这块故障盘中检查外观和电路板并未有任何问题,那么加电后耳朵靠近盘体听一下盘片是否有转动以及磁头是否有异响或其他的声响。盘片无任何转动,有轻微的滴滴短促声确定故障为磁头卡死,根据磁头卡死的现象需要做开盘复位磁头。
打开无尘工作台
  准备好开盘工具
  拆卸盘体上盖部螺丝
  磁头卡死在盘片中

数据截图
  打开盘体后发现磁头卡死在盘片上,通过复位调试磁头后进PC3000 通用模块进行扇区扫描后发现有轻微的坏道,用PC3000-DE直接提取数据至此数据恢复成功。
  数据截图注:WD本盘复位磁头时很容易损坏磁头请小心谨慎。

网友:
硬盘者东西玩不转,头疼

顺道请问一下,除了PC3000这种软硬结合的工具除外,普通软件什么样的好用一些。谢谢!

网友:
R-ST听说是很不错的恢复数据的软件,我没用过,不知道哪位板主用过呢,给介绍少到底如何,能否做为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用

网友:
ZC80很久没看到你的帖子了,WD的本盘由于磁头和磁力臂连接比较软,所以吸住盘片时,用力技巧要是不掌握好,就坏磁头。 楼上所有人说的软件我一般都不用。

网友:
只看到了第一张图,后面的没有。

网友:
看不到图片,不舍得买无盘工具箱,因为这种生意太少~

网友:
恢复结果应该打个马赛克,呵呵...

网友:
老师技术就是比较强,支持!
都说开盘不难,可不懂得技巧,成功率也不会高。

网友:
开盘和BGA一样。。熟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