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能放电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1-03-23):
今天接了台商家送修的V3000,客户说是能用电池放电却不能充电。拿来的时候只有主板和电池。来的时候仔细看了下充电芯片MAX8725已经换过,EC  KB3910也更换过,而且焊盘还掉了几个,MAGOD,最讨厌补焊盘了。仔细看了下,充电芯片有几个脚虚焊,重新加焊,还是不能充电,用示波器打电池接口的I2总线也有持续的波形,看样子EC应该是检测到电池了呀,为什么还是不充电了。再回头查8725的各个工作条件,DCIN16.9V,ACIN3.3V,ACOK3,3V,REF2,4V,LDO5V都是正常的,准备换8725,但是看到EC焊盘的样子,想可能EC的可能性大些,就把KB3910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这下没办法了,坐下来仔细想了下,首先应该EC要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了才发出充电的控制信号给8725,就查了AIPLINE_VOL, 电压只有1,4V,继续追查来源,发现是3D3V_S5经过 R275和R276分压出来,算了一下应该有2,8V才正常,明显偏低了,马上检查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没发现问题,还有个电容C334,拆掉C334,电压正常了,插上电池,充电电流也出来了,维修完成,第一次发帖子,不知道怎么发,搞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搞好,讲究看了。

网友(点评):
R275和R276是分压吗?只是C334漏电导致AIRLINE_VOLT被拉低了,这个信号应该是3.3V的吧?个人浅见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AIRLINE_VOLT应该是19V的AD+乘以R275/R275+R276也就是19*(15/15+100),得出2.47V.

网友(点评):
AIRLINE_VOLT这个信号好像是适配器电压的检测,一边给充电芯片,一边给IO。

网友(点评):
正常时是2.8V,3.3V输入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出的,C334应该是一个延时电容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D22降压了 R276 R276 不是分压 适配器检测电压AIPLINE_VOL由于c334拉低

网友:
顶,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高手以后要多发帖呀!我想发但 水平太差了·····

网友:
AIRLINE_VOLT,正常时是2。5V,如果低于2.2v时,关闭充电功能,另外D22是起限幅匹配的作用,防止AD异常时损坏EC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这个2.5左右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网友(点评):
还是我自己算,呵呵。

网友:
可以把你计算电压的方法发上来吗?

网友:
5楼讲的明白呀

网友:
顶,分析的很好,学习了9

网友:
怎么计算电压啊

网友:
思路明了,不错

网友:
分析的比较详细,LZ强

网友:
分析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就是截图截得有点小,关键的字符没有截出来,图截好了算是一个很好的帖子了

网友:
呵呵,第一次发帖子,不怎么会,多多向邓总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但方法确是歪打正着,楼主查到的不是电池电压监控脚,而是电源盒输入电压监控,电池电压电量是由I2C总线传输的,个人拙见

网友:
来顶下啊,帖子编辑的很好

网友:
楼上各位,仔细看图。什么都不是疑问。

网友:
维修就是细心

网友:
请教AIPLINE_VOL详解

网友:
图纸很多细微的地方都有标记的  这个就要看你看图纸到什么水平了  哈哈

网友:
"AIPLINE_VOL"叙述错了不楼上已经给纠正过了我也不多说了,不过还是挺你给你加分.

网友:
AC-IN的门槛电压就是经过2个电阻分压出来的

网友:
在充电电路里这个样的破电容 最容易坏了,我也遇到 过两三次了

网友:
现在才知道AIRLINE_VOLT 这个信号是EC来检测电池电量的,还以为是检测适配器的。

网友:
贴是好,可是我也是个新手,那电路图的各个脚的英文看不懂,有哪位大哥有那英文的的资料发来学学.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这个很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AIRLINE_VOLT
这个信号应该是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是AD的电压分压。

网友:
airline_volt不是经3D3V分压来的,它是AD+经过R262   R264分压来的
airline_volt=R262/(262+R264)*AD+                         15/(15+100)*     19 =2.47825

网友:
大家有没看到月饼哥给大家指出的AD+〈  17V   disable  charger  function
当AD小于17V时   停止充电

网友:
呵呵,这个一开始就应该考虑了

网友:
好,喝一下………………

网友:
很不错,楼主要多多发贴,把你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不好意思。是我师傅说的。领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限幅匹配什么意思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不充电的,换充电芯片搞好了,看了楼主的文章后才知道然来还有这么多的原因。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 不过这个信号时什么意思 AIPLINE_VOL

网友:
有什么资料讲解信号名称的没,比如EC从哪里来,哪里去

网友:
經驗學習。。感恩

网友:
检修适配器电压低,应该用适配器开不了机,用电池能开才对啊,请大侠说一下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不是说了吗,都写出来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支持你

网友:
AIPLINE_VOL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4-22):
楼主不错啊
正如月饼说的,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