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20本本花屏死机,故障不复杂过程却复杂

楼主(2011-03-23):
海尔A20开机可以进系统,但会闪屏,花屏,死机,故障要判断并不难,就是显卡故障,但是修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拆机检查,没有显卡芯片,显卡是集成在北桥芯片里面的,北桥是SIS的。先试加焊北桥芯片,试机正常不花屏,闪屏,死机,以为可以收钱啦,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在线看电影不能够全屏,一全屏就花屏或白屏,但打开已下载好的电影,全屏观看就正常,那就奇怪了?
1。以为是显卡驱动问题,百度搜索个驱动装上,故障依旧。
2。接显示器,一全屏也是花屏白屏,排除是屏问题。
3。怀疑是网卡问题导致网速跟不上,换外置网卡,故障仍旧。
4..无耐,怀疑北桥加焊不行,拆了重植珠,做好试机,故障还是一样。
5。准备放弃之际,无意中看见系统比较慢且乱,就想到重装个系统试试
系统装完后,一试机竟然全都正常了,乐死了啦

其实看到这里,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系统在作怪,让我绕了一大圈才解决这个问题。
故障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思路有故障。
维修的一般思路:都应该是先软后硬。
写本编文章的目的不是在于说明故障的解决,而在于提配某些跟我有相同思路要多想想,而且要按照正确的思路去修,问题就会简单很多。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可以收银子了

网友:
正所谓: 先软件后硬件,依次排除

网友:
显卡驱动已更新过还是不行,当时也没多想是系统故障

海尔A20(CLEVO) M720S.pdf

网友:
系统要先考虑的!~!

网友:
海尔A20开机可以进系统,但会闪屏,花屏,死机

这步时作个系统也有可以就收银子了

网友:
其实这机器还有另一个小问题,就是这机器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单用电池是不触发,但电池可以充电放电,论坛说是电池的通病。但我有些怀疑,所以大致检查了一下:用电池待机时,不产生3V和5V,开关脚有19V电压,怀疑是IO问题,IO型号是IT8512E。经检查,IO的125脚没有收到PWR_SW#的3。3V跳变信号,往上查,而PWR_SW#这个信号也是由IO的93脚DD_on控制产生的,脚DD_on正常时应为5V,实际测得为0.22V,初步怀疑IO问题,进一步检查IO工作条件:11脚VCC为3V,3脚VBAT为0V,74脚AVCC为3.3V,2脚CK32KE为1.37V,128脚为1.03V。时钟算是正常,VBAT供电为0V是不是有问题?IO是否工作还需要查什么条件呢?这方面不太懂,特请教。。。

这个问题我已另转一下版面
海尔A20单用电池不开机,但电池可充电放电

网友:
vbat不正常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池充放点重点看看,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呵呵。先易后难

网友:
都是会硬件维修搞的怪!要是你只会装软件,你就不会这样折腾的思维!装个系统就解决了!呵呵!

网友:
维修的一般思路:都应该是先软后硬

网友:
这个不是系统的问题的,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