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3-24):
一块技嘉945的板,能通电,检测卡跑ff,复位灯长亮,换cpu,拔复位线都不行,测cpu供电没有电压,测内存供电只有0.4v,换rt9202,解决。

网友:
9202用在什么地方以及你是怎样判断的,思路很重要哦,说清楚对新手有好处

网友:
就在内存槽的旁边,一般945的板不跑码的同时复位灯长亮,通常没有内存电压,把它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很重要先看复位灯是不是长亮,再测内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945主板很典型的一种不复为故障。

网友:
是775CPU座吗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

网友:
北桥没供电复位灯也长亮?

网友:
恩  恩  学习了...9202

网友:
供电不正常。复位灯是长亮的。

网友:
我昨天收到有一块就因为没管理芯片换,所以报废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我也总结了一点经验了,复位灯常亮,一般为供电不正常

网友:
CPU供电  IO 南桥

网友:
先搞BIOS  技嘉的板子好这个毛病的啊

网友:
通病。。RT9202本身也很容易坏

网友:
先搞内存电压再看

网友(2011-04-23):
有料就好办啊,没有料的话 知道那里问题。换也换不了 那才是痛苦啊

网友:
得先把测试主板的关键点测试出结果来,看看比较后,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
你这样问的笼统也没有办法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