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CMX-S2

楼主(2011-03-24):
从来没见过的故障:启动跑码都正常,就是进系统前黑屏无响应,BIOS,硬盘都排除了,系统也无法装,肯定是主板的事,但又一点没头绪,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桥虚的多了。。。打打桥的AD线

网友:
清过硬盘引导区,或替换过硬盘吗?

网友:
换根条子试一下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再换换系统试试,能不接的设备先都不接

网友:
支持一下  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我也有几张同样问题不过不是此型号!维不来直接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肯定是主板问题,用户来维修的,我换了块主板就好了,其他什么都没动.
旧板没拿走,没事想搞搞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进,客户说使用时突然黑屏,重启就成此现象了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集显  北桥 和 内存 注意下  独显换个显卡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一块板子
是清华同方品牌机上的915全集成板子
在DOS下一切正常,进WIN XP有滚动条显示,但欢迎界面就不出来了
看硬盘灯正常,也能正常用键盘关机

网友:
应该是桥的可能性大把

网友:
怎么无法装系统呢?能跑码能到启动画面不能用GHOST做系统?

网友:
查下内存、我遇见过换个内存就OK了。不行的话集显的话看看北桥这边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YT的C61的板也是如此。我也觉得是桥。其它都换过了。就是桥没有工具弄了

网友:
不要因为第一次 就慌神了 要淡定 用排除法 慢慢找毛病

网友(2011-04-25):
应该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