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193Wide液晶显示器被高压电烧坏维修

楼主(2011-03-24):
3月23日,接到一台联想W193Wide液晶显示器,因电线连火产生高压而烧坏。现象是不能通电。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并没有保险管,保险电阻完好。同时发现电源板上有少许水迹,450V 100UF整流电容有爆浆的现象。
测450V 100UF整流电容两端电压,均为负值。
更换整流电容,电容两端电压正常,高压输出正常,接入显示器,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呵呵,想学习技术啊

网友:
遇到几台大电容炸开的保险都跟着牺牲了

网友:
楼主 那个红色的就是保险啊

网友:
学习中······刚刚接到一台联想LM-WL19BH通电无 反应的 机器,正在研究中------------

网友:
钱来的很容易呀

网友:
没有保险????咋可能的哟,,,那个红色圆柱形的就是保险丝。。。。高压电只会导致主电源损坏,不会影响二次电源部分的,LZ所遇到的这种情况是是轻的一种,通常 是大电容爆浆或保险丝烧断。严重的你可能没见过,整个电源板烧了半边。。。。

网友:
楼主确实运气好,这是实话,换个滤波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哎,羡慕,好事怎么不给我呀

网友:
太好了,楼主又赚钱了

网友:
这种事情经常见。。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塔起面板在下面修板!

网友:
楼主相当牛B的    能把屏这样搭起来     真有本事

网友:
楼主很厉富  学习了

网友:
真是不错。。。。。那个电源IC还没坏,捡到了。。呵。。。我也遇到过这种,是电容爆了,IC烧了,坏好后,灯管亮一了阵就灭了,发现高压板灯管座那有轻微的烟,断电后,用手模烫手,原来用表一测原来短路了,仔细检查后,发现是电容浆流进去了,导致灯管短路,后来我直接换上个灯座,就OK了,呵。。。

网友:
保险都认不出也有人拿给你修啊,俺真是服了你了。我怎么没遇到过这么好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