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的基板能上G84(8600GT)的核心吗?

楼主(2011-03-24):
如题7300GT的基板和8600GT都是一样的 不知可以互换不?(换完刷bios)有试过的吗

网友:
7三00GT跟7600GS可以换。G8核心没试过。

网友:
没有试好,不过看引脚阵形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7300GT和7600GS是同核心的。是G73。8600GT是G84核心的。两款核心开发代码.架构不一样,不是刷BIOS能解决的。

网友:
经检查是可以互换的 不过要改PCB的ID电阻 刷BIOS

网友:
核心不同,即使刷BOIS也不太可能行吧

网友:
可以的 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改天有空也试试

网友:
没试过,也没研究过

网友:
这个研究有价值吗?

网友:
可以改,点位相同.但是外围电路要动...不建议改...看过这方面的文章...具体哪里忘了...哪天上图讨论讨论...玩可以,维修就没什么价值了.还是原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