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晶振这个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1-03-24):
量的谐振电容

网友:
下面数字显示25M是正常啊 ,不相信找个板去量一下对比

网友:
呵呵 刚开始用 研究中呢

网友:
不知道波形是不是正常,就主要看下面显示的数字就行了24.99993MHZ 正常嘛

网友:
是正常的  我用泰克465测得波形和这一样

网友:
波形非常好。很正常啊。

网友:
呵呵 很少见到过这么准的示波器 25M没问题

网友:
25M很好啊 而且图片也拍得不错

网友:
怎么我量出来的是一个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
各位兄台都有波波玩,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侧的谐振电容式正弦波 右侧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