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修个板子,,不加CPU 能点亮。一上CPU,,就掉电,,之前,,是12V短路,换个场管好了
cpu
掉电

网友:
还是CPU电压的问题 在查一下

网友:
楼主是AMD的吗?如果是的话建议换个U ,再查下供电

网友:
换完场管以后测试电压了吗,可以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