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啊 !

楼主(2011-03-24):
dv2000的
笔记本
电脑 是这样,你要是总用它 它就不黑屏 你要是不用它 过一会自动黑屏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有经验的师傅们 给点指点啊 谢谢了 这个机器先头修过显卡的 。
笔记本

网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见过着样的毛病

网友:
重装过系统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这种机修多了,都是这个问题,只是有时表现的现象不一样而已

网友:
重置显卡 试试

网友:
先试一试 先谢谢 了 各位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多说说!

网友:
老大 电脑不用的话过几分钟都会待机的·····不是问题的问题······我想你应该是使用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