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松动也会掉电

楼主(2011-03-24):
一台ASUS A6000合客户机,送来北桥已拆,重植后上电OK!装机再测电流上到1。3左右掉电,拆开后盖一番检查后又正常,郁闷!!!仔细检查发现内存卡片松动时掉电(完全拿掉不会掉),调整加固内存条后故障消除。一点小心得供大家在实践中注意。

网友(点评):
哈哈哈,你还没碰到不装硬盘也掉电的呢

网友:
内存松在别的机子上也有掉电的情况

网友:
不奇怪,DELL的机子内存松动也会这样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DELL的机子内存松动也会这样

网友:
这问题我还是第一 次看到

网友:
内存不紧会掉电么??估计是机子设计的吧还是???

网友:
清华同方有一款机子,不装硬盘还会掉电的,修到我都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