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今天遇到一块板,能跑码,上内存,有时候能跑过,有时候认不到内存,后查出是 SMBCLK有时候有电压3.3V,有时候电压低,对地阻值也时有时无,
        忘高手解惑...

网友:
内存时钟问题,先查时钟IC输出给北桥的时钟是否正常,测试下相连的限流电阻,更换时钟IC,在不行的话就是北桥问题(以上是指的内存时钟问题,如果是AMD的板子 建议先换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