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0显卡 只能上4x 上16x点不亮 怎么修

楼主(2011-03-24):
4850显卡 只能上4x 上16x点不亮 怎么修
是不是要查供电
具体怎么修请告知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pci-e接口部分问题

网友:
先打一下信号线的阻值

网友:
查金手指到GPU的数据线啊

网友:
打打显卡正面16对引线阻值。第4对-8对之间应该阻值不正常。

网友:
收到 信息 修好 正在测试中 稍后上个gpuz图

网友:
兄弟,打下金手指阻值!肯定有一个是不正常的!换GPU

网友:
具体怎么修好的,什么思路,发来共享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