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电源带载能力不足

楼主(2011-03-24):
各位师傅:
       一只航嘉HK280-62GP长条形电源,空载时可以启动,测量输出电压全部正常,一旦挂到机器点主板,就吱的一声风扇只转了一下就停了,第二次再点就不动,要拔掉电源线再插才会又转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该查哪部分电路(电容我大部分都换过了),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路保护了,什么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一个电源也是这毛病,就是不知道哪里保护了!假负载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适合?

我的电源芯片是 KA7500C+LM339

网友:
我估计是保护电路动作,重点查电源输出的限流电阻,输出电流,主板是否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主板是好的.芯片也是KA7500+LM339,芯片也是好的,我换过的.好电源上拆的,原来这个电源是不开机,换了初级的开关管空载一切正常,就是带载不行.

网友:
7500芯片电源非常好修,带负载试是否能启动,不启动,测75004脚是否为高电压。

网友:
从我的维修经验看,这个问题从激励三极管到初级的电路最容易引起.主要查激励三极管和初级的激励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