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负载降低

楼主(2011-03-24):
联想LLXM-WL19BH,现象是开机无反应,拆机检查,发现电源和高压部分滤波电容爆裂。
换掉电容后,空载测试电压,+14V正常,+5V降低为3V左右;接上驱动板后测量,电压分别降到4.5V和1.95V左右,是什么原因呢?????请师父指点!

网友:
负载能力差,首先你说的5V已不正常,把5v弄正常再说,看5V输出是否稳定,有否波动。重点检查光耦,TL431及周边电路,再不行,换稳压二极管,再不行,换电源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耦及TL431都换了,还是不行,就差电源场管没有换,稳压没换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滤波电容增多,电压反而降低?

网友:
一个个代换来试吧!首先把5V搞正常再说

网友:
先查热地那棵大电容的容值是否衰减,容值衰减也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