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 G86 630显卡

楼主(2011-03-24):
昨天接了台戴尔1420的本本,开机一看出现六个画面, 显卡虚焊了,搞定玩客户,拆机,焊显卡, (很小心焊的)  完工之后插上硬件,准备开机,这时问题出现了, 按开机按键不开机,可调待机电流有一点波动,0.01——0.04来回, 按开关开机的时候,掌托左边的五个指示灯 第一个等闪两下,  感觉很郁闷, 又重做显卡,依旧,后来测630显卡 电容,对地阻值都为0,是不是显卡挂了,或者没焊好? 请求帮助

网友:
都为0?恭喜你挂了``或者就是你做不好``连珠了里面``你用多少温度啊??

网友:
上部为250 下部250  红外160

网友:
最好换个升级版   焊接就算成功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明显没做好短路了

网友:
只有两种可能,一,显卡挂了。二,显卡没做好。三,板层短路了。

网友:
你用BGA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应该是挂了,温度过高!

网友:
想当年,我也是在这个本本下了不少功夫呀,显卡挂了。

网友:
重新植珠咋也都不用有铅的啊?

网友:
重植 或者 换显卡吧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价格也涨了

网友:
显卡做短了吧

网友:
G86 630 显卡上的电容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有两个O欧的算正常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显卡爆了 ,重换显卡OK, 谢谢大家的意见和帮助

网友:
红烧主板名不虚传

网友:
很小心的把显卡做短了!!

网友:
楼上的话很有味道

网友:
显卡做挂了,就算侥幸给你做好也没有用,用不了多久,还会坏。

网友:
我是重新换了个改良版的。 希望返修率不要太快

网友:
呵呵 那显卡不容易焊短路,1420上的就容易短路,那显卡拆下来的应该很对啊,把你这个拔下来 从打一个旧的上去就看看吧~

网友:
前几天 做个 升级芯片也短路来着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 换一个吧

网友:
NV桥也能做挂!真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