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点屏

楼主(2011-03-24):
手上有15-14,液晶显示器,可以用单灯高压条和双灯这些高压板测试19寸的灯管吗,急求帮助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口对的上就行。

网友:
可以的,可能会暗点或者只有一头亮,这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先接灯管再通电源,高压条一般保护功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