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 开机出错 进不了 BIOS

楼主(2011-03-24):
开机就跳出错信息  按键盘进BIOS 无反应    之前看过帖子说USB 供电引起  但是此 板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放电,清除试一试。

网友:
开机提示错误时什么?看看给什么提示,也好做下步分析呀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鼠标接口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一排除是键盘不管用 还是能用 进不了BIOS  再修故障

网友:
bios试试吧

网友:
U口电压不对,查U口供点线路中的电感(或者同作用元件),一般在U口后边或者网卡口后边

网友:
看一下什么提示啊

网友:
拆掉硬盘和光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