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英特尔478针 865板 兼容差

楼主(2011-03-24):
修内存这板子不行 二三十根条子 也就三根能测
英特尔
枯木道长
我早就说哦,要搞山寨主板,越垃圾越杂牌的主板效果更好。没有名字的主板更更好。我手头有个搞DDR3破内 的主板就是没有名字的板。效果真TMD的爽啊。。。

网友:
我以前 就是用478针的主板 修内存 兼容很差

网友:
现在终于找到块 775针的主板 杂牌的 效果不错的

网友:
不是865gv是最好的吗?怎么不行了?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修好后的内存条用什么主板老化测试效果好?

网友:
也在找,请高手推荐一款兼容好的主板品牌型号

网友:
要找一块主板,只要SPD是好的,空板都带可以进去测试。那才叫好,,,

网友:
用没牌子的板最好了 我还在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