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掉了,接线遇麻烦了

楼主(2011-03-24):
如图,其中34脚焊盘了,不知道连哪里去,那个T19还有T31  T32 是不是空脚?IO是IT8502E,大家帮我看看,在线等……

网友:
最好找点位图看。比较清楚。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T19掉点了  往下搜t19看看能不能搜到

网友:
空脚的话一般很容易掉,楼上说的对 找 个点位图看下到哪里

网友:
在基地里找不到到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1934
全哥有发过板号le9的点图,里面也是8502E的IO,可是下来打不开。

网友:
如果其它的地方再找不到T19,那就不用管它了吧?

网友:
空点很容易掉,你看一下掉点的,边上有没有接点。没有就是空点.

网友:
本来拆下了这个点是没掉的,就拖焊时弄掉的哟。现在其它的都接好了,但还是开不了机,测得33脚RSMRST#只有0.45V电压,把它翘起来有3.3V该信号进南桥,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边上有没有接点

网友:
用刻刀挖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