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楼主(2011-03-24):
V星775座。D2内存上有8个时钟点,U上有2个时钟点,
上电PCI复位正常了,内存有8个时钟点没有全部测到电压,U上只测到一个时钟有电压。
PCI复位复正常了,手动也可以复位,主板不跑码。
U上只测到一个正常么?

网友:
其实拿一块好块试下就知道了。哈。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U的两个时钟都要测到电压的!!

网友:
讲课的时候听到 U上两个时钟,一个不能少啊

网友:
不解,按理说先时钟,后复位。既然复位都有了,时钟怎么会测不到呢?或者说时钟都不正常,复位怎么会测倒?

网友:
没有假负载的话,这些点要从哪里量呢~感觉很迷茫

网友:
电源会不会有问题呀!!!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桥 有问题吧

网友:
真是神马都是浮云啊

ECS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测下BIOS PCI-E PCI上面有没有时钟电压。如果部分有可能是时钟芯片内部模块坏了。或者先加焊一下时钟芯片。最近遇到的老虚焊 加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