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Z-A690 CPU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1-03-24):
是AMD的芯片组   cpu供电正常1.2v  cpu也是好的换过也一样   有复位   但是不跑马  诊断卡显示FF   bios是像场馆一样的芯片 不知道怎么量  希望大家 给个思路    那位有没有这种bios的资料 我学习一下

网友:
八脚BIOS网上有资料的啊

网友:
一上电就显示FF,BIOS出现问题是不太可能的,楼主先测测各部位电压和复位电压时钟电压先吧,AMD的开机时序是ATX插座-内存供电-CPU北桥南桥.先搞定内存,多数问题在于内存或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全板供电正常吗?有没有时钟,复位

网友:
各路供电先杀。。u坐是不是松的了

网友:
BIOS   北桥空焊

网友(2011-04-28):
是桥的事。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此板 很多北桥空焊。

网友:
多谢个位  人家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