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数 怎么办 ?

楼主(2011-03-24):
主板不跑数   怎么办  ?    求助。

网友:
先看你的诊断卡是否好.在看CPU供 电有没

网友:
建议楼主换块板子看看。

奋斗小青年 -2

网友:
不跑码的现象太复杂了,楼主应该说得详细些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换一个插槽试试,然后再查CPU、内存电压

网友:
先测各关键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把你的板子情况说清楚一些吧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用示波器。有的诊断卡在某些主板不跑

网友:
这些都试过,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