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板子复位灯常亮,不知判断正错

楼主(2011-03-24):
手头一块七彩虹945板子开机复位灯常亮,初步断定cpu无电压,手头没有电源块,该机采用RT9602+RT9245,于是上假负载灯,发现两个灯不亮,标号为Lint1,换成假负载,测试后发现数据阻值正常,地址线也正常,唯独到南桥的六根线第一根组织为136欧,其他正常,拆下假负载后在插座上组织又变为200多欧,查图纸,线路直接连接南桥,难道会是南桥坏了么,请各位人士帮助判断一下,以免误判。

补充内容 (2013-10-17 10:27):
已解决,换了CPU供电芯片OK,就是有时启动保护,再启动就好了

网友:
你是断定cpu无电压,还是测的无电压啊

网友:
供电,时钟,被复位,先看供电吧,貌似NQ和CPU供电扯不上太大关系吧,CPU无供电,RST本身就长亮。

网友:
CPU没供电..自然没复位了..先查CPU供电的条件吧

网友:
你有没有查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就是cpu没供电,查cpu负载灯少两站,到南桥阻值跟其他板比较明显不同,我觉得这应是问题关键,南桥到cpu阻值不正常你能工作正常么?

网友:
有少数板子内存没供电,也会引起CPU也无供电的哦

网友:
cpu电压量了没电就亮复位灯了……

网友:
945的板复位灯长亮多数是内存供电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