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块6200显卡,不知道原理

楼主(2011-03-24):
通电7805发烫,5V输出才二点几伏,换7805无果,拆掉5V连接的电容无效,量到5V连到一个场管D极,拆掉场管,5V正常,量场管击穿了,换一个还是一样的,G极10V,背面有个LM324,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换掉还是一样,再上机,显存供电有,GPU供电无,GPU供电用的RT9214,量了一下,供电正常,无输出,换一个试一下,结果好了,再测了一个刚换掉的场管G极五点几伏,D极5V,S极3.3V。不知道G极的输入是哪个芯片供的,3.3V不知道干什么用了

网友:
此故障少修,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RT9214就是比较肯坏 修板卡见到RT9214都要注意下~

网友:
给核心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