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KN8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24):
前天拿来一块ABIT-KN8的主板,不触发,上电测试开机针有5V,开机针的另一头不是接地的而是直接连接到I/O芯片W83627HG-AW的68脚,我测的时候68脚有跳变,61脚有待机电压5V,RSMRST#有3.3V,67脚是0.3V没跳变,我想都没想直接换了I/O,换完之后触发开关67脚有跳变了,但还是不触发,于是我就查73脚,73脚是1.82V没有跳变,这个好像是南桥回信息给I/O的,再测72脚是5V,然后我顺着72脚的方向去查,发现I/O的72脚并不是接绿线的,而是去了一个叫W83303AG的四方芯片那里去了,经过测量发现这个板子开机电路是I/O加W83303AG再加个三极管的,如图

网友:
W83303也是个IO吧,作用应该相当于专用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只是触发电路故障,如果你挑起IO后能触发才正常进系统的话,你可以直接吧触发信号改到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