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液晶显示器的灯管做台灯,怎么办?

楼主(2011-03-24):
想用液晶显示器的灯管做台灯,怎么办?
把高压条接上后,开关线接哪里?

网友:
用一个ATX电源取12V、5V开头接5V这样就OK了。

网友:
接控制220V 或是 12V 高压板的控制电源接12v串接一个2K电阻 。这样做台灯太浪费了,建议你用高亮度的LED二极管做台灯  把LED串接 在12V上面

网友:
有钱没地方花啊。

网友:
这种光照时间长了眼睛会晕的。。亮度太白了,得用有点儿暖色温的

网友:
容易折断。以前做了两根,被小孩玩耍时折断了!